UARTwrite和UARTCharPut的区别

楼主:
如题,想问下UARTwrite(const char *pcBuf,unsigned long ulLen)和UARTCharPut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Data) 的区别

网友:
UARTwrite(const char *pcBuf,unsigned long ulLen)
UARTCharPut (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Data)
这两个函数是430的还是M3的?

网友:
UARTwrite:Writes a string of characters to the UART output.
//! \param pcBuf points to a buffer containing the string to transmit.
//! \param ulLen is the length of the string to transmit.

UARTCharPut :Waits to send a character from the specified port.
//! \param ulBase is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UART port.
//! \param ucData is the character to be transmitted.

网友:
不知道为何,用这个库的API,在MDK下不能软件仿真,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