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定时器的时间怎么算的?!

楼主: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 设P1.0为输出
//TA1CTL = RT1SSEL_0 + MC_2 + TAIE; // ACLK, 定时器A计数模式,且开中断功能
TA1CTL=TASSEL_2+ID_3+MC_1; //SMCLK(8KHZ). 8分频。 UP to CCR0 1Us
TA0CCR0 = 2000;
_BIS_SR(LPM3_bits + GIE); //进入LPM3 低功耗模式和开总中断允许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 BIT0;
}
就是从0开始计数到TA0CCR0(2000)结束吧?
哪计2000下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从下面这句得来的吧?
TA1CTL=TASSEL_2+ID_3+MC_1; //SMCLK(8KHZ). 8分频。 UP to CCR0 1Us
具体怎么算的?辅助时钟+8分频+计数到2000?然后呢?

网友:
TA1CTL=TASSEL_2+ID_3+MC_1; //SMCLK(8KHZ). 8分频。 UP to CCR0 1Us
这句话定义了TimerA的时钟信号、工作模式等等。使用SMCLK作为TImerA的时钟信号,并且8分频。
SMCLK默认是由DCOCLK驱动的,DCOCLK默认的工作频率是1.1MHz(误差较大)左右(因为在你的程序中没有相应的设置所以都是默认设置的)。所以1个TimerA的count的时间是8/1.1*10^(-6) = 7.273 us,计数到2000是14.545ms

网友A:
另外按照你的程序设计,TimerA的中断没有使能,无法进入中断ISR,改为:
TA1CTL=TASSEL_2+ID_3+MC_1+ TA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按照你的程序设计,TimerA的中断没有使能,无法进入中断ISR,改为: TA1CTL=TASSEL_2+ID_3+MC_1+ TAIE;

鸵鸟蝈蝈兄:
“SMCLK默认是由DCOCLK驱动的,DCOCLK默认的工作频率是1.1MHz(误差较大)左右(因为在你的程序中没有相应的设置所以都是默认设置的)”
一般来说做长时间定时的话都是使用哪种时钟源?
如果使用SMCLK源的方式的话要做哪些设置呢!?
这个板子是外带32.768K晶振的,那默认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怎么设置才能使用外部晶振呢!?
非常感谢!

网友:
TA1CTL=TASSEL_0+ID_3+MC_1+ TAIE;

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吗?

网友:
一般来说做长时间定时的话都是使用哪种时钟源?
答:那就选个最慢的,可以设置VLOCLK驱动ACLK,然后由ACLK驱动TimerA。VLOCLK的频率大概是12K,所以8分频的话,时间很长了。可以查看一下相关的实例程序。
这个板子是外带32.768K晶振的,那默认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怎么设置才能使用外部晶振呢!?
答:得看是哪个时钟信号,SMCLK和MCLK是由DCOCLK驱动,ACLK由LFXT1CLK驱动的。
我建议你看一下User's Guide时钟相关的部分以及实例代码,都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两遍!但是一到用的时候就犯迷糊!
在论坛上这样搞两下就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