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 --不知道大家对它的感受如何

楼主:
感受1、笨!(或者是我笨吧)

---在项目根目录下(或者已指定的目录)的若干文件内,有过程的定义及说明,一个文件可以调用另一文件的过程。当在调用处查找它的定义处时,用Open Defination或者Open declaration,有时能找到,但多数情况下找不到。

感受2、慢

---如:当有一结构A,下面有成员B,而B下面有成员C。当输入A.(点)时要出现它的成员,这时要等好久!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电脑,用其它编译器时,就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一般都是配合Source Insignt使用。用久了觉得CCS V4就顺手了。

网友:
Source Insignt?这啥东西啊

网友:
一个程序编辑软件

网友:
Source Insignt听说是个好东西,但没用过。
我发现好多编程的人喜欢用UltraEdit

网友:
如果没用过CCS4的话,直接升级到CCS5吧,因为两者的区别就是Windows Vista和Windows 7的区别,CCS4只是一个过渡产品~

网友:
刚开始用 用着真不顺手啊

网友:
还好吧,如果有2~多个显示器,你就会知道CCSV4是什么样的利器.......而且V4是开源的,也就是说只要会JAVA可以自己编写一些接口,......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title=Code_Composer_Studio_v4

网友:
多个显示器怎么说?

网友:
呃,就是一台电脑接几台显示器。我看到最多的是6台,我只接了2台,调试程序的时候,一台显示程序,一台显示相关寄存器,图表,watch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