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fpga的烧录和调试口合成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这电路,高手们请教啊

楼主:
我想把fpga的烧录和调试口合成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这电路,高手们请教啊

网友:
FPGA的JTAG不是二合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我是说有没有将AS和调试的合并在一个2x5的接口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不能调试?

网友:
难道就不能看看 EE_FPGA是怎么设计的吗

见到这种帖子 就有想删除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