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调试(转)

楼主:
记住两个有用的东西

1printk

对于做嵌入式或者熟悉linux内核的人来说,对printk这个函数一定不会感到陌生。printk相当于printf的孪生姐妹,她们一个运行在用户态,另一个则在内核态被人们所熟知。

  printk是在内核中运行的向控制台输出显示的函数,Linux内核首先在内核空间分配一个静态缓冲区,作为显示用的空间,然后调用sprintf,格式化显示字符串,最后调用tty_write向终端进行信息的显示。

  printk与printf的差异,是什么导致一个运行在内核态而另一个运行用户态?其实这两个函数的几乎是相同的,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 tty_write函数需要使用fs指向的被显示的字符串,而fs是专门用于存放用户态段选择符的,因此,在内核态时,为了配合tty_write函 数,printk会把fs修改为内核态数据段选择符ds中的值,这样才能正确指向内核的数据缓冲区,当然这个操作会先对fs进行压栈保存,调用tty_write完毕后再出栈恢复。总结说来,printk与printf的差异是由fs造成的,所以差异也是围绕对fs的处理。

编辑本段原型  【原型】

  int printk(const char * fmt,…);

  【示例】

  与大多数展示printf的功能一样,我们也用一个helloworld的程序来演示printk的输出:

  编写一个内核模块:

  #include<linux/kernel.h>

  #include<linux/module.h>

  #if CONFIG_MODVERSIONS==1

  #define MODVERSIONS

  #include<linux/modversions.h>

  #endif

  MODULE_LICENSE("GPL");

  int init_module()

  {

  printk("hello.word-this is the kernel speaking\n");

  return 0;

  }

  void cleanup_module()

  {

  printk("Short is the life of a kernel module\n");

  }

  保存为文件hello.c

  编写一个Makefile:

  CC=gcc

  MODCFLAGS:=-O6 -Wall -DMODULE -D__KERNEL__ -DLINUX

  hello.o:hello.c /usr/include/linux/version.h

  $(CC) $(MODCFLAGS) -c hello.c

  echo insmod hello.o to turn it on

  保存为文件Makefile

  执行make

  我们可以看到生成了一个hello.o的内核模块,我们想通过这个模块在插入内核的时候输出

  "hello.word-this is the kernel speaking"

  这样一条信息。

  然后我们开始:

  [root@localhost root]# insmod hello.o

  [root@localhost root]#

  并没有输出任何消息。why?

  这也是printf和printk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用printk,内核会根据日志级别,可能把消息打印到当前控制台上,这个控制台通常是一个字符模式的终端、一个串口打印机或是一个并口打印机。这些消息正常输出的前提是──日志输出级别小于console_loglevel(在内核中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没有指定日志级别的printk语句默认采用的级别是 DEFAULT_ MESSAGE_LOGLEVEL(这个默认级别一般为<4>,即与KERN_WARNING在一个级别上),其定义在linux26/kernel/printk.c中可以找到

  日志级别一共有8个级别,printk的日志级别定义如下(在include/linux/kernel.h中):

  #define KERN_EMERG 0/*紧急事件消息,系统崩溃之前提示,表示系统不可用*/

  #define KERN_ALERT 1/*报告消息,表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define KERN_CRIT 2/*临界条件,通常涉及严重的硬件或软件操作失败*/

  #define KERN_ERR 3/*错误条件,驱动程序常用KERN_ERR来报告硬件的错误*/

  #define KERN_WARNING 4/*警告条件,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进行警告*/

  #define KERN_NOTICE 5/*正常但又重要的条件,用于提醒*/

  #define KERN_INFO 6/*提示信息,如驱动程序启动时,打印硬件信息*/

  #define KERN_DEBUG 7/*调试级别的消息*/

  现在我们来修改hello.c程序,使printk的输出级别为最高:

  printk("<0>""hello.word-this is the kernel speaking\n");

  然后重新编译hello.o,并插入内核:

  [root@localhost root]# insmod hello.o

  [root@localhost root]#

  Message from syslogd@localhost at Sat Aug 15 05:32:22 2009 ...

  localhost kernel: hello.word-this is the kernel speaking

  hello,world信息出现了。

  其实printk始终是能输出信息的,只不过不一定是到了终端上。我们可以去

  /var/log/messages这个文件里面去查看。

  如果klogd没有运行,消息不会传递到用户空间,只能查看/proc/kmsg

  通过读写/proc/sys/kernel/printk文件可读取和修改控制台的日志级别。查看这个文件的方法如下:

  #cat /proc/sys/kernel/printk 6 4 1 7

  上面显示的4个数据分别对应控制台日志级别、默认的消息日志级别、最低的控制台日志级别和默认的控制台日志级别。

  可用下面的命令设置当前日志级别:

  # echo 8 > /proc/sys/kernel/printk

  这样所有级别<8,(0-7)的消息都可以显示在控制台上.

编辑本段输出格式  printk函数可以指定输出的优先级:

  KERN_EMERG"<0>"/*紧急事件消息,系统崩溃之前提示,表示系统不可用*/

  KERN_ALERT"<1>"/*报告消息,表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KERN_CRIT"<2>"/*临界条件,通常涉及严重的硬件或软件操作失败*/

  KERN_ERR"<3>"/*错误条件,驱动程序常用KERN_ERR来报告硬件的错误*/

  KERN_WARNING"<4>"/*警告条件,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进行警告*/

  KERN_NOTICE"<5>"/*正常但又重要的条件,用于提醒。常用于与安全相关的消息*/

  KERN_INFO"<6>"/*提示信息,如驱动程序启动时,打印硬件信息*/

  KERN_DEBUG"<7>"/*调试级别的消息*/

  如果变量类型是 , 使用 prink 的格式说明符 :

  int %d 或者 %x( 注: %d 是十进制, %x 是十六进制 )

  unsigned int %u 或者 %x

  long %ld 或者 %lx

  unsigned long %lu 或者 %lx

  long long %lld 或者 %llx

  unsigned long long %llu 或者 %llx

  size_t %zu 或者 %zx

  ssize_t %zd 或者 %zx

  原始指针值必须用 %p 输出。

  u64,即(unsigned long logn),必须用 %llu 或者 %llx 输出,如:

  printk("%llu", (unsigned long long)u64_var);

  s64,即(long long),必须用 %lld 或者 %llx 输出,如 :

  printk("%lld", (long long)s64_var);

  如果 ( 变量类型 )<type> 的长度依赖一个配置选项 ( 例如: sector_t, blkcnt_t, phys_addr_t, resource_size_t) 或者 依赖相关的体系结构(例如: tcflag_t ),使用一个可能最大类型的格式说明符,并且显示转换它。如:

  printk("test: sector number/total blocks: %llu/%llu\n",(unsigned long long)sector, (unsigned long long)blockcount);

2perror

网友:
这个还不错哦,大家可以看看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