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来电自动启动器 JCD-ZQ3

楼主:
特点:
  1 完备式启动。
  JCD-ZQ3空调来电自启动器由于具有闭环实时检测控制功能,因此确保在空调每次断电后能可靠的再启动空调,绝对不会象红外遥控型同类产品的不启动现象,致使机房在急需降温的时候不能在来电后及时启动空调,采用JCD-ZQ3空调来电自启动器规避了此类的风险。
微功耗、小体积、高性能。
  JCD-ZQ3空调来电自启动器采用简洁的单片工控专用芯片和低频率设计,实现最精简的硬件电路方案,能够有效抵抗各种电气干扰,减少了器件数量,降低了故障率,延长了使用寿命;同时也控制了功耗、体积。
、主要功能
检测市电状态:如果市电恢复,启动器进入预启动状态。
启动命令:来电后,如果条件满足则向空调发出启动命令。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12V±20%50Hz(接至空调电源变压器的次级的任一组)
外形尺寸:85mm×50mm×35mm
量:150g
来电启动延时时间:10
控制输出方式:常开触点、脉冲输出
功耗小于100mW
、安装方法
4.1 JCD-ZQ3
空调来电自启动器可直接安装在空调机机壳内,安装步骤如下:
 关掉空调机,切断空调机电源;
卸下空调机的外壳,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
用双面泡沫胶、胶带或捆扎带将启动器固定好。
将启动控制信号线的两个线端分别焊接到面板/按钮反面的两个触点上。
 将控制器的电源线并接到空调内部的电源变压器次级中任一组上。
4.2 JCD-ZQ3
空调来电自启动器接线示意图:
  注意:
  1. 电源只能接在变压器的次级,也就是连着空调控制主板的那一端。
  2. 取样点最好是空调内风机,如果不方便取也可取电源线,所取线须穿过线圈的中心孔。如果反馈量不够可多绕一圈。
、测试
安装好JCD-ZQ3空调来电自启动器后,须进行测试,方法如下:
1)切断空调机的电源;
2)等待60秒后再接通空调机电源。
3)自断电时刻算起在约定启动时间内空调应自启动;若空调机不能自启动,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JCD-ZQ3空调来电自启动器引出线说明
  LED显示取样数据值,该值在085间,
  正常指示空调运行状态,灯常亮表示空调机处在开状态,灯闪烁表示空调处于关状态。
  错误指示空调故障状态,灯常亮表示空调机在上电时经过5次触发后还处在关状态。
  1.控制器通电后两位数码管点亮系统初始化,数据从99计至00,完成上电步骤。(约10S
  2.检测空调的状态,是开状态直接进入正常模式,在该模式下不再触发空调. “正常灯亮(绿),数码管显示的数据应该大于50,完成来电自动程序。
  3.空调关闭状态下启动触发逻辑,启动成功后正常灯亮(绿), 数码管显示的数据应该大于50,完成来电自启动过程。
  4. 空调关闭状态下经5次触发还不能启动, “错误灯亮,系统告警(空调故障)
  5.空调在运行过程中的开关机(未断电),来电自启动器不参与控制,方便其它系统对空调的监控,控制器不影响空调原有的任何功能。

联系人:刘小秋

联系电话:15111261022

网友:
这个真够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