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网段程序升级求助!

楼主:
各位大侠,赐一点灵光吧!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升级程序,但是必须是同一个网段!不同网段,如何做啊?

网友:
各种应用的场合不同,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网络的环境相对复杂,不能简单地采用普通的串口或者USB升级的方式。代码中嵌入LWIP协议栈即可支持跨网段的升级,但需要客户编写自己的升级协议程序。如果芯片的FLASH足够大,你可以把FLASH分成2个区域,一个是正常工作区域,一个是升级程序区域。芯片上电后通过判断两个区域的关键字判断跳转到合适的区域执行代码。

网友:
以上所说的,好像不行啊,我在家用了,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通过网络升级程序,这个我已经做到了。但是必须在同一个网段。跨网段就不行了(如,服务器IP192.168.1.54,客户端IP192.168.1.34是可以的;服务器IP192.168.1.54,客户端IP192.168.2.34就不可以的)

网友:
这要看你的升级程序是怎么写的,厂家的例程是TFTP,而且发出的是广播包,肯定跨不了网段,这是广播包的特性。

除非你要自己改写bootload,这就涉及到你要事先制定好TFTP服务器的IP地址问题,不过这种做法是不是有实际意义,你要考虑清楚有没有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