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 的小小疑问 求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write point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rt_ptr <= 3'b0;

     else if(wrt_ptr == 3'b111) wrt_ptr <=0;

     else if((!wrt_strobe_n)&&(full_n)&&(rd_strobe_n))

       begin

       wrt_ptr<=(wrt_ptr+1);

      // wr_mark<=1;

      end

     else begin

       wrt_ptr<=wrt_ptr;

       //wr_mark<=0;

         end

 end

 ///////////////////read point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d_ptr <= 3'b0;

     else if(rd_ptr == 3'b111) rd_ptr <=0;

     else if((!rd_strobe_n)&&(empty_n)&&(wrt_strobe_n))

       begin

       rd_ptr<= (rd_ptr+1);

       //rd_mark<=1;

      end

     else begin

       rd_ptr<=rd_ptr;

       //rd_mark<=0;

       end

 end

 //////////register  counter:from 0(empty) to 8(full)////////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eg_count<=0;

     else

     casez({wrt_strobe_n,rd_strobe_n})

         2'b01: reg_count <= (full_n) ? (reg_count+1) : reg_count;//write---count+1

         2'b10: reg_count <= (empty_n) ? (reg_count-1) : reg_count;//read---count-1

         default: reg_count <= reg_count;

     endcase

 end

///////////////////write pointer////////////////////////

    if((!wrt_strobe_n)&&(full_n)&&(rd_strobe_n))

      begin

       wrt_ptr<=(wrt_ptr+1);

         end

     else

       begin

       wrt_ptr<=wrt_ptr;

         end

想问一下,

给写信号,不给读信号的,非满的时候 执行 +1的操作;

else下面执行的 给读写信号,非满!执行保持!

我写一个同时读一个,这个时候写指针不+1么?

FIFO 是先进先出,我写到 1 ,2 ,3 号地址,现在 应该是先从1号地址读出吧,如果我写到了3号房间的时候,开始从1号房间开始读的话,那么我在写的话 应该是往4号房间里写啊,读也应该是从1号一次+1 的往外读啊!但是 从程序上看 并没有实现这个思路的操作。

想试图 写一个FIFO,大家有没有资料,给小弟看看,谢谢!!

网友A:
你要自己设计一个FIF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设计一个FIFO吗?

嗯 想 自己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设计一个FIFO吗?

module fifo(clk,rst_n,fifo_wr,fifo_rd,empty,full);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fifo_wr;
input fifo_rd;

output empty,full;

reg empty;    //空标志
reg full;     //满标志

reg [leth-1:0] fifomem  [dep-1:0];

// ----empty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_n)
if(!rst_n)
empty<=1;
else if(fifo_wr)
empty<=0;
else if(fifo_rd&&(wr_ptr_s==rd_ptr_s+1))
empty<=1;
else empty<=empty;

//-----full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_n)
if(!rst_n)
full<=0;
else if(fifo_rd)
 full<=0;
else if(fifo_wr&&rd_ptr_s==wr_ptr_s+1)
 full<=0;
else full<=full;

reg valid_rd_s ;
reg valid_wr_s ;

always @(empty or fifo_rd)
if(!empty&&fifo_rd)
valid_rd_s<=1;

always @(full or fifo_wr)
if(!full&&fifo_wr)
valid_wr_s<=1;

reg [dep-1;0] rd;
reg [dep-1;0] wr;

endmodule

这个是我看了一片VHDL语言写的 FIFO,自己翻译成verilog代码;我总是感觉我发的帖子上的判断条件有问题,不符合逻辑。

网友:
fifo只要了解他的原理就好了,我们用的软件上可以直接调用fifo的库,所以这种模块还是使用现成的比较好啊,“程序员”这个论坛上有很多fifo的程序资料,前不久,我也上传过fifo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