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中的模电问题——为什么我的继电器还不吸合呢?

楼主:
如两张图所示
光耦已经通了
按道理来说继电器的线圈已经通电了
但是为什么继电器还不吸合呢?

网友:
光耦是什么型号的?应该是驱动电流不够,不是所有的光耦都能直接驱动继电器的。还有有些输出部分的电源脚是需要加电源的,就是你悬空的脚,因为不知道你光耦的型号,具体的不清楚。还有你这种接法使用光耦没有意义,光耦的隔离效果得用隔离电源才能体现出来。再一个使用protues仿真的时候我没用过继电器,不知道这个继电器能否能真的吸合。

网友:
可以先不用光耦 用最基本的继电器电路 看看吸合不  然后再加别的
确定简单的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
光耦已经共地,失去了使用光耦的意义。用一个三极管取代光耦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