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工具你最想要什么

楼主:
DIY的时候你是否因为没有工具而苦恼呢?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5 项 ) , 共有 11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28.57% (6)
9.52% (2)
14.29% (3)
33.33% (7)
14.29% (3)

网友:
想要也难有呀,示波器需要2G以上的!~

网友:
怎么又改为投票了呢?

网友:
示波器 必须的啊

网友:
其他的都有了。差逻辑分析仪。

网友:
好像大家做想要示波器哦。可是示波器还是比较贵的。
看淘宝逻辑分析仪倒还是在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
手里只有一柄电烙铁和一个万用表,如果能有一个热风枪和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想以此结果做个团购不知,大家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好的供应商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