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图像的存储问题

楼主:
1、DSP里面的图像存储是按照分量存储的吗?比如YUV的Y存一片空间,U存一片空间,V存一片空间;RGB的R存一片空间,G存一片空间,B存一片空间?

2、以前在VC上搞过图像处理,VC上的图像是按顺序存储的,比如RGB的就是R,G,B,R,G,B,R,G,B……如果我要将处理这样的算法移植到DSP上,需要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把PC上的算法按照DSP的方式重写一遍?

3、DSP上的图像处理算法主要适用于分量连续存储(RGBRGBRGB)的模式还是分量分别存储的方式(RRR……GGG……BBB……)?

4、谢谢大家指导,讨论。

网友:
1、和具体的格式有关,YUV也分好多种,图像怎么存储和具体算法有关,不过输入为YUV图像,无论什么算法,都是单独处理Y分量,所以Y的存储一定是单独一个区域,而对UV分量有两种存储方式,一种是U一个区域,V一个区域,也有uvuvuv连续存放在一个区域的,这两种都可以,主要看具体的算法怎么用方便。RGB的图像在TI平台使用很少,对RGB的存储也和具体的RGB格式有关。

2、dsp对于图像的存储方式没有限制,vc上怎么做,直接搬过来就行,其实dsp和pc的cpu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指令不同,存储器大小不同等等,纯软件的程序直接搬过来基本都能用,但还是要注意看具体不同的手册,硬件会不会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缓存,带的协处理器等。

3、以H.264,MPEG2为例,这些算法都用YUV模式,很少有用RGB的,一般RGB格式的图像文件,一般也先转换为YUV图像进行编码,对于纯软件的算法,DSP没有自己适合的存储模式,主要还是看算法本身的要求,如果DSP上带有硬件处理器,那这些硬件处理器对图像格式是有要求的,存储方式和第1条一样,一般都是Y分量单独处理,UV分量以uvuvuv连续的方式存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kooking,现在我要移植VC上的程序,VC上的是对RGB处理的。现在我们的DSP系统采的图像又是YUV的,对于这种情况你能给个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
可以将采集到的YUV图像转换成RGB的,然后用RGB算法处理,YUV与RGB图像视频格式的相互转换资料在网上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