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UDP"调试工具连接不上?!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在“enet_io”基础上改的,把动态获取IP改成静态。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以下程序发送字符串到电脑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TCP&UDP"调试工具里连接不上,调试发现是进不去connect的回调函数。请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
*********************************************************************************************************/
void TCP_Client_Init()
{
  struct tcp_pcb *Cli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192,168,1,159);   //请问这个IP是PC的还是LM3S9B96的IP

  Cli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1026);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tcp_connect(Clipcb,&ipaddr,1026,TcpCli_Connected);
}
/******* 这是一个回调函数,当TCP客户端请求的连接建立时被调用********/
err_t TcpCli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write(pcb,TCP_TestData,sizeof(TCP_TestData),0);      //发送数据

   t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还有就是在调试工具里“指定本地端口”该写哪个端口?还是胡乱写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代码是作为客户端,PC 就应该是 Server 监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弄,您能说的再明白些吗???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纠结了好久。你还是把概念都明白了在写程序,不然思路会很乱。你的代码是客户端,那PC就是作为服务端的,IP4_ADDR(&ipaddr,192,168,1,159);   这个IP 是服务端的,也就是你的PC机IP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分清楚socket通信的client和server之间的关系。
建议先仔细分析一下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