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BQ2000T吗??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推荐的原理图做得板子,为什么,充到最后一只是红绿等交替闪烁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  你最后bq2000解决了没?

网友:
出了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
bq2000虽然是按照推荐的原理图,但看手册,驱动开关管的电阻要设置的,不然驱动电流比较大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进行测试,拿测试数值找原因

网友:
bq2000和bq2000t是有区别的,bq2000t是dT/dt进行检测的,如果没有热敏电阻根本不会工作,而bq2000是dV/dt进行工作的,但问题来了,我不知道bq2000上面预留的TS端口是不是必须和bq2000t一样使用热敏电阻,我根据分压到ts脚给一个定值,他直接会进入快充模式,断开的话会先检测然后再根据要不要充进入快充模式,但我的电流无法恒定(我感觉是我电流采集电阻那边没弄好  所以没稳住,但mod口才是控制电流恒定的,他那个口值很淡定  只做打开作用和关闭作用)    作为一个刚接触这行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求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