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按键与数码管做个动态显示

楼主:
怎么才能每按下一个按键,,而数码管的数往右移呢?如先按下个1,,再按下个5时,,数码管显示51,,,如此下去,,,求个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求代码是不会有的,自己不付出想要回报休想!!!!你自己做了然后遇到问题来提问我们会解决。。。

网友:
先写数码管显示....

网友:
程序没有,说一下思路自己试试吧。比如你用两个数码管显示,那么就定义一个两位的数组a[2],显示函数就一直显示这个数组的值,比如数组a[0]=1,a[1]=5,那么显示的时候就一直显示51,如果这时有按键按下,那么先让把数组的a[1]写成a[0]的值,也就是数组的值往左移动了一位,然后再把按键的数值写进a[0],这样再显示数组a[2]的时候就实现了楼主说的功能。至于其他方法嘛,楼主自己想去吧!

补充一句,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叫动态显示!什么是动态显示书上有。

网友:
a[6]=a[5]; a[5]=a[4]; a[4]=a[3]; a[3]=a[2]; a[2]=a[1]; a[1]=n; n代表该按键的值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1-12-14 10: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