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数字换字符串

楼主:
请问:怎么把一个不确定位数的数字换成字符数组?

我本意是想做一个12864显示的计数器,数值一直累加,所以位数会越来越多,怎么把这个数字转换成相应位数的字符数组呢?

感谢二楼,俺初学,没太看明白 ,自己整了个,可以把6位以下数字转成字符串,因为用来显示的 所以下面加了把最高位的0变成空格

uchar temp[6]={"      "};

ulong k;

void hextostring(ulong i)
{
 uchar j;
 i=k;
 for(j=6;j>0;j--)
  {
   temp[j-1]=i%10+0x30;
   i=i/10;
  }
 if(k<100000)

  {temp[0]=' ';}
 if(k<10000)
  {temp[1]=' ';}
 if(k<1000)
  {temp[2]=' ';}
 if(k<100)
  {temp[3]=' ';}
 if(k<10)
  {temp[4]=' ';}
}

网友:
#include "LCDDriver.h"

void LCD_Display_DEC_uint16(uint8 address,uint16 dat,int8 mask)        //10进制显示 无符号整数数值 (16位数据)
{
        uint16 div=10000;
        uint8 tmp;
        LCD_Write_Command(0x80+address);
        do {
                tmp=0;
                while (dat>=div) {
                        dat-=div;
                        tmp++;
                }
                if (mask<=0)
                        LCD_Write_Data(tmp+'0');
                mask--;
        }         while ((div/=10)>=10);
        LCD_Write_Data(dat+'0');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反正我是用最基本的方法,比如一个16位的正整数,最大就是65535了,就定义一个5位的数组,把每个位都算出来存到数组里面,如果前面有0就让后面的往前移动一位,或者显示的时候干脆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我也郁闷啊。。。。为了这个转换搞了一夜啊。。。

网友B:
还是加一个掩位作参数的好,以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要实现前面的0不显示貌似简单,做起来很麻烦的.困难在于不知道上次显示内容末尾是否需要清除,比如100以后要显示99左对齐时如果不清除就会变成990,右对齐显示时就是199
由此在不增加额外开销前提下显示时一定得预先知道要显示的位数,这样也可屏蔽到多余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一个掩位作参数的好,以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要实现前面的0不显示貌似简单,做起来很麻烦的.困难在于 ...

请问版主,如何将一串数字量变成字符串。如:
unsigned int i=12345 ,如何变成 char str1[] = { "12345"};

期待版主解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如何将一串数字量变成字符串。如:
unsigned int i=12345 ,如何变成 char str1[] = { "12345"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6789-1-1.html
这里有各种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6789-1-1.html
这里有各种转换

你的工程是库的形式,根本看不到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工程是库的形式,根本看不到啥!

LCD目录下是库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目录下是库工程

我是想看看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