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总问个基本概念

楼主:
是关于LPC23XX 的PWM控制电机的,现在有一块板子,上边用LPC23XX做处理器,然后用它控制电机同时这个处理器还用给无线网卡使用,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电的基础看着有点不懂,如果我想用它控制一个电机,或者先做到驱动电机转,这个处理器PWM有6个通道,这里的通道是什么意思,是产生PWM波形的寄存器有6个吗,还是别的什么。如果驱动电机,产生的PWM波应该要作用给电机的编码器,一般这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道应该是有6个IO端口输出通道,驱动电机有激励时序,需要根据时序产生PWM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恶补一下电子的基础知识。6路PWM是6个IO口可以同时输出不同PWM信号,当然内部的控制寄存器也有6个,但一般实际是三个,因为里面实际的三对通道,对应控制管的高端和低端。哎,这个你估计也不懂吧。这个就是控制电机需要的功率管,可以是MOS管或者IGBT等。一般的三相交流电机或者三相的无刷直流电机都是需要6个管子控制的,因为很多片子都带6路PWM,内部的寄存器也是适合做电机控制的。
先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吧,有不懂的接下来再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