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代码求教

楼主:
PIC18代码求教

下面代码不知哪里有问题?仿真总通不过。求教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include <pic1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ms)
{
  int i,j;
  for(i=0;i<xms;i++)
  { for(j=0;j<71;j++) ; }
}
void main()
{
 TRISA=0x00;
 TRISB=0x00;

 while(1)
{

 RA4=1;
 RB3=1;
 Delay(1000);
 RA4=0;
 RB3=0;
 Delay(1000);

}

网友:
有的口要初始化为什么数字口的

网友:
仿真通不过??具体点??

最好能上个图。另外友情提醒:1,RA4是作为I/O输出的时候是没有驱动能力的,(漏极开路)。这个比较特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错误啊?

网友:
加一句ADCON1=0X0E,A口和B口很多是默认为模拟输入输出口的,

网友:
不能直接写RA4=0吧,我都是PORTAbits.RA4=0这样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你没看头文件啊,16f系列是RA4,30f系列用的是_R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