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K-LM4F232 的的usb_dev_serial

楼主:
我的LM4F232的应用是贴片机控制,所以现在考虑用PC软件发坐标到LM4F232,然后驱动步进电机运行

目前第一步考虑移值usb_dev_serial例子,然后把虚拟串口接收到的X,Y坐标显示在OLED上

网友:
EKK-LM4F232上界面拍不了,很模糊

网友:
现在只是在static void
USBUARTPrimeTransmit(unsigned long ulBase)函数里面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
usb_rxd_char[g_ulUARTTxCount]数组里

然后in main(void)里面判断是否为8个字节长度,然后数据合并后显示出来

网友:
非常有用,正考虑自己diy贴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进行到那步了?

网友:
你进行到那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