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闪烁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我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为什么后一直在闪?软件模拟是没问题的,就是在做硬件的时候发生的还有我这个是动态还是静态?

网友:
你用什么驱动的啊?能不能把图贴出来看看。有可能是你的IO口输出不固定导致的。

网友:
用驱动芯片没》》》

网友:
贴个图噻,可能是输出不稳

网友:
两个数码管交替显示属于动态的。可以试着只用一个数码管看看是什么情况。
动态显示的时候如果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就会看到两个数码管分别显示的情况;如果每个数码管点亮的时间太短,显示的时候会出现亮度不均匀,好像游泳的闪烁。还要注意一下残影的情况。

网友:
这是我的显示程序
DISPLAY:
    MOV 30H,#30
L1: MOV A,30H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 R0,A
    MOV R1,B
    MOV R2,#10              ;增加循环用于延时。
K1: SETB P1.1
    CLR P1.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
    MOV DPTR,#TABLE
    SETB P1.0
    CLR  P1.1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0
    LCALL DEL
    DJNZ R2,K1              ;判断循环次数到了没
    DJNZ 30H, L1         ;判断25减完了没有
    RET

DEL:  MOV  R5 , #5
DD2:  MOV  R6 , #20
DD1:  MOV  R7 , #248
      DJNZ  R7 , $
      DJNZ  R6 , DD1
      DJNZ  R5 , DD2
RET

我将延时改短了,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不过那样子一秒就会走得非常快,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