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楼主:
4、在下列程序中,给出了几种硬件实现,问以下的模块被综合后可能是哪一种?
 always @(posedge clock)
   if(A)
     C=B;
1)不能综合
2)一个上升沿触发器和一个多路器
3)一个透明锁存器
4)一个输入是A,B,clock的三输入与门
5)一个带clock有始能引脚的上升沿触发器
像这类问题,现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做起来比较模棱两可,不太能肯定自己的判断?大家都是怎么样理解的?

网友:
还是我自己先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深入理解相应硬件的实际作用,还有就是对自己编写代码时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很清楚自己的代码对应着怎么样的实际器件,这个需要我们有扎实的数字逻辑基础和规范准确地编写代码的能力。可能我现在对这些相应的器件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的逻辑关系,所以在对应上就会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吧?

网友:
1个LUT+1个寄存器
LUT实现一个2选1数据选择器,需要消耗掉LUT的三个输入端口,三个输入数据分别是A、B和寄存器输出,LUT的输出接到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呵呵,谢谢

网友:
对上面的问题,如果A,B是输入,C输出,

则综合成一个D触发器,带使能的D触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确答案是(2)和(5),其实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理解你写的代码与实际综合成的电路之间的关系!

网友:
带clk的上升沿的一个触发器,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触发器例子,很多fpga的verilog书上都有这个例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我就是从夏老师书上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