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

楼主:
IAR版本4.21,在生成工程文件(make)时,出现了如下错误: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 referred in main ( G:\C Programme For MSP430\UDP\Debug\Obj\main.r43 )
。。。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把相应的.c文件加入的工程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函数(或者变量)没有定义。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 代码是拷贝过来的,没拷贝全,代码不完整。
2. 可能是你的函数名写错了。

编译链接之前,你需要确保代码的完整性。别自己调用了一个函数,都不知道函数在哪儿,那编译器更不知道在哪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拷贝的时候把相关函数头文件和定义也拷贝了,还有其他原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相关文件被加入到工程中并被编译链接。
你自己也在工程中找一找此函数的定义,什么时候函数的定义要明白,就是可执行代码,不是函数的声明,是函数的实现部分。

网友:
 试试把data model设置成medium

网友C:
选定工程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下面library选择None即可

网友:
注册就是为了回复!

引用 网友C:
选定工程 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下面library选择None即可

是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很有指导推广意义。

网友:
问题得到完美解决

网友: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c和.h文件都加进来了,但还是不行呢

网友:
woyeyudao我也遇到了,还没解决

网友:
为什么改Option那里之后就好了呀

网友:
不行呀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这几种方法都解决不了     求解

网友:
先按7楼说的改成NONE编译一篇,然后再改回来编译一篇,就好了

网友:
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我是每个都试了一下,然后就一个CLIB可以,其他不可以,所以我觉得有出现这样问题的人,可以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