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h的作用

楼主:
ROM_SysCtlClockSet(), ROM_GPIOPinTypeGPIOInput(),像这些函数前面的ROM_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有的时候前面不用加ROM_???????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再请教一下各位ROM.h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有些M3,例如9B96内部的ROM集成了driverlib,加了ROM_就是为了调用ROM中的函数,这样可以节省程序存储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