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编码器掉电保存的程序,用的是stc11f02e,掉电保存用P3.7的高低电平来判断的是读取还是擦除编写,结果掉电上电后,保存的数据混乱。这个程序我是先写的编码器,写完后再加上的EEPROM,由于对EEPROM不是很熟悉,看了资料也是云里雾里,EEPROM这么用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因为是新手,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相关原理图(需99se).rar

相关原理图(需99se).rar

网友:
掉电可以用高低电平判断吗?我的印象里是一个电压幅值吧,当电源电压低于一定幅值时开始执行,在电源电压降到单片机无法工作之前完成数据保存。你的程序没仔细看,后面那个表的数据都需要保存吗?会不会有点儿多啊。还有这个单片机有没有电压比较之类的管脚可以专门用于掉电保护啊?没有实际做过掉电保护,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掉电数据保存需要合适的电路配合,楼主应给出相关信息。

网友:
掉电保存和编码器是两块,分开调试吧.
eeprom用stc的示例改改就行了

网友:
不自带EE2PROM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