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DC外部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
求救:msp430ADC参考电压设置为Veref+和AVss(寄存器SREF_2),Veref+用的是2.5V(万用表测的,准),为什么adc输入0.75的电压就饱和了呢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引脚的实际电压是多少,是不是 有其他的电压加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没有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