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多路温度报警论文,还差个矩阵键盘谁有啊

楼主:
一、任务和目标
设计内容:
    为了达到测量和检测多处温度值,就要求主系统连接多个温度传感器,由于主系统和配件之间连接器上的空闲引脚通常极为有限,要想在不增加连接器复杂度和成本的条件下给系统增加外设识别和控制功能就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作为拥有1-Wire的DS18B20器件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设计一款基于DS18B20的多路温度检测系统,单片机自选,其基本要求如下:
1. 采用两只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现双路温度检测系统;
2. 通过键盘设定每路温度检测系统的警戒值,超过警戒值蜂鸣器会进行报警处理;
3. 采用LCD1602显示每路温度的实时检测值和警戒值。

关键问题:
1. 测温模块;
2. 键盘输入模块;
3. 控制电路和显示模块。

实现方法:
1. 测温模块主要采用了DS18B20数字式温度传感器直接测量,它无需外加其他电路,可以直接将测得的两位八进制温度数据传送到单片机的I/O口,并通过IIC总线的通信原理实现温度的多路检测和传输;
2. 键盘输入模块主要完成警戒温度的输入;
3. 控制部分主要通过单片机的软件设计将两位八进制温度数值转换为十进制数据,将键盘输入的警戒温度转换成十进制数据,都显示在LCD1602上,便于用户实时监控。

求3×4键盘模块!!

网友:
ziji自己加呗  可以选择proteus里的那种上面有数字的矩阵键盘 或者自己用单个按键搭起来

网友:
是在求论文还是问问题呢?我习惯用单个按键自己组合矩阵键盘,这样比较灵活,用protues自带的比较方便, 用什么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同意同意

网友:
自己搞下吧

网友:
好像protus里有4*4的例程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在做一个课设和你的很像但我的是4只DS18B20检测4路温度。能否共享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