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pxa303 camera驱动问题

楼主:
小弟调camera驱动,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拍照支持的分辨率只能到30万,也就是VGA,再往上调连预览都不能正常出来!

跟踪对比log(VGA与UXGA)发现,打开应用程序后,之前的都正常,直到申请BUFFER时,设置STILL分辨率为UXGA的就停住,LOG如下:

。。。

PIN_IOControl: IOCTL:0x2f401f, InBuf:0x3fb0c, InBufLen:8, OutBuf:0x1c0a00, OutBufLen:0x78)
PIN_IOControl(d335d7e0): IOCTL_CS_BUFFERS
+PinHandleBufferRequest
。。。

1.sensor配置输出的数据格式为YUV,format也即PXA_CAMERA_IMAGE_FORMAT_YCBCR422_PLANAR,出现问题的情况不是sensor数据没有输出,因为在申请buffer就出错;

2.同时存在一个问题,拍照后不会自动回显!!(这个后面再查,不知是否有关系)

不知是否有哪位大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请求分享指点,谢谢!

网友:
没人回复,再顶一下!

我在想是不是YUV的拍照只支持到VGA呢。。。有人做过吗

网友:
更正一下之前的描述,“在申请buffer就出错“,其实是还没到达这步就停住了,预览黑屏,没有LOG输出!
对比过可以正常预览的LOG,在出问题之前的日志除了分辨率相关的size不一样之外,其它都完全一致,没看到出错提示!
在CAM_IOCTL中,若干CSPROPERTY_PIN_CTYPES之后,紧接着是IOCTL_CS_BUFFERS,这里面才开始分配BUFFER,一直执行不到这边!!

网友:
WVGA竟然也是可以的,到SVGA就不行。。。

曾怀疑是内存不足,在config.bib中手动分配了一个5M的保留区域给camera专用,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