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DSP外围电路1.8V的电源输出居然成了1.12V

楼主:
上电DSP外围电路1.8V的电源输出居然成了1.12V,换了个电源芯片,一切工作正常,大家来给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换片子解决了 就真不好说是什么原因了 静电可能 电源芯片是318吗

网友:
 换了个电源芯片,一切工作正常

既然是换了后“一切正常”,肯定是稳压的问题了

网友:
CHAJU差距有点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TI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想讨论原来那个电源芯片为什么出问题吧?这个情况很多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 ;使用过程中由于电路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正确 ,太奇怪了,一直是好好的,突然就坏了。芯片质量。。。目前只能这么解释。大公司估计都会找供应商要8D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