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 与 9D96

楼主:
请问9B96和9D96有啥区别啊?
还有8962上的flash 和 ram都用完了, 除了换9B/ 9D有EPI外,有没有别的方法?
还有哪些芯片可以外接ram和flash的?

谢谢!

网友:
9D96:
Flash(KB) 512
RAM(KB) 96
9B96:
Flash(KB) 256
RAM(KB) 96
就这些区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  才发现  光对比管脚了。。。 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 DK-LM2S9B96-EXP-FS8, Flash 和 SRAM内存扩展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颗就是 FLASH 和 SRAM 大小不同。
内存扩展板,主要是扩展 SRAM 的,目前还没有见到扩展 FLASH 的实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研究了下这个flash 和sram扩展板 DK-LM2S9B96-EXP-FS8
准备买一个插到LM3S9B96开发板上
按手册讲 有片选信号  可以选接通扩展板上1M的SRAM 或者8M的flash
问题是TI没有提供EPI配置成 Host Bus16位模式的例程...
而且在 revB和revC的片子上  HostBus16  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