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coordinator重启后,数据无法发送给End device,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在一个网络中只有一个coordinator和一个End device,组网后正常通讯。

迅速复位coordinator后发现,发现End device可以发消息给coordinator,但是coordinator的消息无法发送给End device。

但是关闭coordinator支持一段时间再开启coordinator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coordinator和End device编译选项都是NV-INIT使能,NV-RESTORE非使能。

(NV_RESTORE这个选项我们不考虑使能)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NV_RESTORE没有使能,重启之后coordinato随机到的id不一定是原来的那个,而End device还在扫描原来的,当然不能重新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