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I/O管脚与TAx管脚的对应关系?

楼主:
是所有系列都一样吗?

急~~

网友:
不一样,
这个可以查看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
看datasheet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了  养成好的习惯哦

网友:
亲,请查看datasheet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不是所有系列的I/O管脚都是一样对应TA管脚,另外在带有map功能的芯片中,可以根据需要设定管脚相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