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5V和3.3V接口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 5V和3.3V接口电压转换芯片,我需要DSP2812外接DS18B20和其他几个5V峰值的转速信号,需要做电平转换,但是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接口电压转换芯片,需要方向控制的就不要介绍了,比如:SN74LVC164245。我需要的是自动双向转换电平的芯片。有木有用过的?谢谢

网友:
DS18B20用3V供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几个5V峰值的转速信号”谢谢

网友:
还是在74里面再找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