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LCD1602显示时间程序中出现部分问题求解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read_day 0x87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read_year 0x8d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uchar second_Tab[3];
uchar minute_Tab[3];
uchar hour_Tab[3];
uchar month_Tab[3];
uchar day_Tab[3];
uchar year_Tab[3];

sbit P1_7=P1^7;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CE=P3^5;
sbit DIO=P3^4;
sbit SCLOCK=P3^6;

LCD_CHEKCBUSY();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y,z;
        for(y=x;y>0;y--)
        for(z=125;z>0;z--);
}

LCD_CHECKBUSY()
{
        uchar temp;
        RS=0;
        RW=1;
        EN=0;
        delay(5);
        EN=1;
        temp=(P0&0X80)>>7;
        delay(5);
        EN=0;
        return temp;
}

LCD_CMD(uchar cmd)
{
        while(LCD_CHECKBUSY());
        RS=0;
        RW=0;
        EN=0;
        delay(5);
        EN=1;
        P0=cmd;
        delay(1);
        EN=0;
}

LCD_INITIAL(void)
{
        while(LCD_CHECKBUSY());
        LCD_CMD(0X38);//双行显示
        LCD_CMD(0X06);//光标移动增量方式
        LCD_CMD(0X0C);//整体显示开
        LCD_CMD(0X01);//清屏
}

LCD_POSITION(uchar pos)
{
        while(LCD_CHECKBUSY());
        LCD_CMD(pos|0x80);//DDRAM地址
}

LCD_WRITE(uchar dat1)
{
        while(LCD_CHECKBUSY());
        RS=1;
        RW=0;
        EN=0;
        delay(5);
        EN=1;
        P0=dat1;
        delay(2);
        EN=0;
}

LCD_READ(uchar dat2)
{
        while(LCD_CHEKCBUSY());
        RS=1;
        RW=1;
        EN=0;
        delay(5);
        EN=1;
        delay(2);
        P0=dat2;
        delay(5);
        EN=0;
}

//对ds_1302进行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首先给予一个命令字节
//然后将数据写入,命令字节和字节数据都是在SCLOCK的上升沿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字节dat3应该为BCD码形式
DS_1302WRITE(uchar add1,dat3)
{
        uchar i,j,tem1;
        CE=0;
        SCLOCK=0;
        CE=1;
        for(i=0;i<8;i++)//命令字节——“写入”
        {
                tem1=add1;
                SCLOCK=0;
                DIO=(bit)(tem1&0x08);
                add1>>=1;
                SCLOCK=1;
        }
        for(j=0;j<8;j++)  //写数据
        {
                tem1=dat3;
                SCLOCK=0;
                DIO=(bit)(tem1&0x01);
                dat3>>=1;
                SCLOCK=1;
        }
        CE=0;
}

//对ds_1302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为BCD码形式)并将其转换成十六进制,
//命令字节的读出是在SCLOCK的上升沿,数据读出是在SCLOCK的下降沿
DS_1302READ(uchar add2)
{
        uchar r,s,t,tem2,tem3;
        if(add2==read_second) t=0;
        if(add2==read_minute) t=1;
        if(add2==read_hour) t=2;
        if(add2==read_year) t=3;
        if(add2==read_month) t=4;
        if(add2==read_day) t=5;
        CE=0;
        SCLOCK=0;
        CE=1;
        for(r=0;r<8;r++)//命令字节——“读出”
        {
                tem2=add2;
                SCLOCK=0;
                DIO=(bit)(tem2&0x01);
                add2>>=1;
                SCLOCK=1;
        }
        for(s=0;s<8;s++)//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
                SCLOCK=1;
                P1_7=DIO;
                ACC>>=1;
                SCLOCK=0;
        }
        CE=0;

        //二~十进制数BCD码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tem2=ACC;
        tem3=tem2%10;
        tem2=tem2/10;
        tem2=tem3+tem2*16;
        if(tem2>=10)
        {
                switch(t)
                {
                        case 0:{second_Tab[0]=tem2%10;second_Tab[1]=tem2/10;}break;
                        case 1:{minute_Tab[0]=tem2%10;minute_Tab[1]=tem2/10;}break;
                        case 2:{hour_Tab[0]=tem2%10;hour_Tab[1]=tem2/10;}break;
                        case 3:{year_Tab[0]=tem2%10;year_Tab[1]=tem2/10;}break;
                        case 4:{month_Tab[0]=tem2%10;month_Tab[1]=tem2/10;}break;
                        case 5:{day_Tab[0]=tem2%10;day_Tab[1]=tem2/10;}break;
                }
        }
        else if(tem2<10)
        {
                switch(t)
                {
                        case 0:second_Tab[0]=tem2%10;break;
                        case 1:minute_Tab[0]=tem2%10;break;
                        case 2:hour_Tab[0]=tem2%10;break;
                        case 3:year_Tab[0]=tem2%10;break;
                        case 4:month_Tab[0]=tem2%10;break;
                        case 5:day_Tab[0]=tem2%10;break;
                }
        }

}

DS_1302_INITIAL()
{
        DS_1302WRITE(write_protect,0x00);
        DS_1302WRITE(write_second,0x00);
        DS_1302WRITE(write_minute,0x00);
        DS_1302WRITE(write_hour,0x13);
        DS_1302WRITE(write_month,0x12);
        DS_1302WRITE(write_day,0x12);
        DS_1302WRITE(write_year,0x11);
        DS_1302WRITE(write_protect,0x80);
}

void main()
{
        DS_1302_INITIAL();
        LCD_INITIAL();
        while(1)
        {
                LCD_POSITION(0X01);//LCD上第一行空一格开始显示日历
                LCD_WRITE(year_Tab[1]+48);//读ds_1302年,并在LCD上显示
                LCD_POSITION(0X02);
                LCD_WRITE(year_Tab[0]+48);
                LCD_POSITION(0X03);
                LCD_WRITE(47);//在年显示后显示“/”符号
                LCD_POSITION(0X04);
                LCD_WRITE(month_Tab[1]+48);//读ds_1302月,并在LCD上显示
                LCD_POSITION(0X05);
                LCD_WRITE(month_Tab[0]+48);
                LCD_POSITION(0X06);
                LCD_WRITE(47);//在月显示后显示“/”符号
                LCD_POSITION(0X07);
                LCD_WRITE(day_Tab[1]+48);//读ds_1302日,并在LCD上显示
                LCD_POSITION(0X08);
                LCD_WRITE(day_Tab[0]+48);
                LCD_POSITION(0X09);
                LCD_WRITE(47);//在年显示后显示“/”符号
                LCD_POSITION(0X41);//在LCD第二行空一格开始显示时间
                LCD_WRITE(hour_Tab[1]+48);//读ds_1302小时,并在LCD上显示
                LCD_POSITION(0X42);
                LCD_WRITE(hour_Tab[0]+48);
                LCD_POSITION(0X43);
                LCD_WRITE(58);//在小时后面显示“:”
                LCD_POSITION(0X44);
                LCD_WRITE(minute_Tab[1]+48);//读ds_1302分钟,并在LCD上显示
                LCD_POSITION(0X45);
                LCD_WRITE(minute_Tab[0]+48);
                LCD_POSITION(0X46);
                LCD_WRITE(58);//在分钟后面显示“:”
                LCD_POSITION(0X47);
                LCD_WRITE(second_Tab[1]+48);//读ds_1302秒钟,并在LCD上显示
                LCD_POSITION(0X48);
                LCD_WRITE(second_Tab[0]+48);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什么问题啊?说明白啊!

网友:
没说明说明问题怎么解?

网友A:
在lcd上不能显示走动的时间,所有状态均为0

在lcd上不能显示走动的时间,所有要求显示的状态均为0,
是DS_1302的初始化没成功还是1302没有工作的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cd上不能显示走动的时间,所有要求显示的状态均为0, 是DS_1302的初始化没成功还是1302没有工作的原因么?
还有可能是你电路接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1-12-15 10:18 编辑 ]

网友:
程序的问题时钟没有解决 希望得到高人指点程序出错在哪儿

程序的问题时钟没有解决 希望得到高人指点程序出错在哪儿

网友:
真么复杂的程序,我还得好好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