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出现"P1.0(TA0)、P1.2(TA1)、P2.0(TA2)"及“P1.3不是TAx管脚”

楼主:
1 是不是能说明TAx管脚输出的是一位呢?

这是5438的引脚图,里面出现的TA0.0    TA0.1  TA0.2又是什么呢?

急~~

网友:
TA0.0    是timerA CCR0的输入输出
TA0.1    是timerA CCR1的输入输出
TA0.2    是timerA CCR2的输入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TA0.3和TA0.4呢?

网友:
楼主可以根据这个意思来查数据手册,里面都有说明。

网友:
5438的TA分为16 位Timer0_A5 和16 位Timer1_A3,前者有5 个捕获/比较寄存器后者有3个捕获/比较寄存器,每个捕获/比较寄存器都有一个输出。Timer0_A5对应的5个输出为TA0.0、TA0.1、TA0.2、TA0.3和TA0.4。Timer1_A3对应的3个输出为TA1.0、TA1.1和TA1.2。如图所示,P1.1和TA0.0共用一个管脚,其它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