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有些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是接在中间的 如图一

这个图为什么说两个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压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所以有微弱的基极电流啊?

怎么看不出来

图一

有些电路的输入端是接在一个三极管的基极 如图二

图二

请问哪种是正确的  是不是两种都正确   能解释一下电路原理么 谢谢

这一章怎么看不懂了?

网友:
二极管的引入是为了避免交越失真,两种连法都有电路使用,但具体该用哪个要考虑工作点和前级的情况。

网友:
二极管调整两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位置
两个二极管减小了些交越失真

网友:
大概的大家都懂 可是讲细了 还真不知道怎么将

网友:
增加二极管确保推挽管在静态时处于导通放大状态,处于放大状态的管子基极必然会有偏置电流。

网友:
哪位有 模拟电子技术 功率放大电路好的视频教程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我见过接在PNP管的基极的

网友:
接在二极管中间 只能关管 不能开管,接到哪基极 哪管就能开(但另一只管就要加自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