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SS9B92运行报错问题

楼主:
工程名为J1049
在编译过程中出现这个错误J1049.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ion file J1049.sc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而在将options里的linker下的use memory layout...复选框选中后,编译通过了,请问这个sct文件要是自己生成并能通过编译怎么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rvmdk\J1049.axf": Error: Q0122E: Could not open file '.\rvmdk\J1049.ax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勾选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RVMDK 就会使用 【Target】 选项卡里的内存分配来进行编译,另一种更加灵活的方法是使用 sct 文件。通常情况下,简单起见还是勾选为好。
如果要自己写 SCT 文件,可参考例程,但实际和勾选时效果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 【User】 选项卡下边,将 axf 文件转换为 bin 文件时,fromelf 命令找不到 axf 文件所在位置。请找到 axf 文件实际位置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