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系列的FPGA内核和IO口消耗电流

楼主:
cyclone系列的FPGA内核和IO口消耗电流多大,内核电压为1.2V,IO电压为3.3V,分别消耗电流多大,现在画PCB,需要确定线路粗细。

谢谢啊,

网友:
学会看数据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啊,没找到,电流这部分就没找到。你说的是什么手册?

网友:
在网上看到fpga的Vccint典型的电压为1.2 V、1.5 V、1.8 V、2.5 V和3V,电流达12A。
电流12A,是不是太大?

最常见的VCCO电压为1.2 V、1.5 V、1.8 V、2.5 V、3. 3 V,在以前的系统中甚至为5V。电流范围在1~20 A之间。

网友:
在网上看到fpga的Vccint典型的电压为1.2 V、1.5 V、1.8 V、2.5 V和3V,电流达12A。
电流12A,是不是太大?

最常见的VCCO电压为1.2 V、1.5 V、1.8 V、2.5 V、3. 3 V,在以前的系统中甚至为5V。电流范围在1~20 A之间。

我也找到这个了,呵呵

网友:
内核电流,应该在3A以下;

IO电流,应该根据你工作速度决定还有相关外围电路,硬件具体芯片确定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