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种屏,尺寸看样子是方形的,显示内容和屏幕的背光看着都挺好,显示的内容也很多,垂直方向能显示11行的文字,不知道只是一款什么样子的屏,大家有见过或是用过的,请告诉下我,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诺基亚5110的屏幕吧?

网友:
如果是玩的话找一个屏是不太好找,如果做产品可以直接去一些液晶厂家的网站上去找一下,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接到最多的推销电话就是推销液晶的,各种样式的都有。玩的话也可以找他们买样品的。

网友:
哦,好的,谢谢版主的回答,我找找看吧!

网友:
我觉得TFT彩屏长的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定制的把!!!

网友:
7吋串口液晶模组

深圳市云利科技长期供应7串口液晶模组(YL-800480TN92

功能如下:

1.支持24bitBMPJPG图片,64K色,图片文件从电脑直接拷贝到板子的存储卡里,无需经过任何格式转换

2.没有图库存储容量限制

3.支持任何大小和字体的中英文字库,可同时内置和调用多个字库

4.RTC 实时钟

5.支持4线电阻式触摸屏

6.支持RS232 RS485TTL 接口的串口通讯

  7. 本模组分辨率为800X480,支持显示旋转90°,180°,270°等功能

  8.本模组适合各种用51系列单片机,ARM7,DSP等驱动TFT液晶屏做为产品显示,适用行业:美容仪器、消防器材、仪器仪表、桑拿洗浴器材、POS机客显、彩票机客显等。

深圳市云利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供应各种中小尺寸液晶屏的AV驱动板,单片机串口液晶屏驱动板,单片机并口液晶屏驱动板。详细技术资料来电备索,可以根据客户需要驱动不同的液晶屏,并可以按照客户要求修改各种功能。

先生:1362236957218922864880

075527954072http://www.epku.net

E-MAIL:swtintel@163.com;swtintel@126.com; QQ:704867539QQ:1260786109

阿里旺旺:swtintel (,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