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一键多功能

楼主:
一键多功能简化设计

主要以实现一键多功能,熟悉C语言指令!
程序功能为分别控制十盏灯亮灭,但程序不再注解。
具体内容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1
sbit P27=P2^7;
void main(void)
{
    uint i;
 uchar n=0;
 LED=0x00;
    while(1)
 {
    if(P27==0)
    {
      for(i=0;i<1000;i++);
      if(P27==0)
      {
      for(i=0;i<1000;i++);
      if(P27!=1)
      {n=n;}
         else
      {n=n+1;}

      if(n<=8)
            {
               switch(n)
               {
                case 1: LED=0x01;break;
                case 2: LED=0x02;break;
             case 3: LED=0x04;break;
             case 4: LED=0x08;break;
             case 5: LED=0x10;break;
             case 6: LED=0x20;break;
             case 7: LED=0x40;break;
             case 8: LED=0x80;break;
             default:LED=0x00;
           }
           }
        else
        {n=0;}
           }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不错思路就是根据按键时间判断吧!我记得程序匠人写过一个按键漫谈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加注释啊?还有好多新手等着学习呢。

网友:
程序匠人的按键 那个叫牛啊

网友:
不如叫变态按键程序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1
sbit P27=P2^7;

void main(void)
{
  uint i;
  uchar n=0;
  LED=0x00;
  while(1)
   {
    if(P27==0)                         //按键按下
     {
           for(i=0;i<1000;i++);                //去抖
      if(P27==0)                        //确认按键按下
       {
               for(i=0;i<1000;i++);               //延时
        if(P27!=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n=n;}                      //没松开,按键次数值不变
        else
                {n=n+1;}                      //松开后按键次数值加1

          if(n<=8)                     //根据按键次数决定点亮哪个LED
           {
            switch(n)
             {
              case 1: LED=0x01;break;           //按键次数为1,点亮第一个LED
              case 2: LED=0x02;break;
              case 3: LED=0x04;break;
              case 4: LED=0x08;break;
              case 5: LED=0x10;break;
              case 6: LED=0x20;break;
              case 7: LED=0x40;break;
              case 8: LED=0x80;break;
              default:LED=0x00;
             }
           }
          else
          {n=0;}                           //如果按键次数大于8数值清0
        }
     }
   }
}

提高一下自己,请大家指导一下小弟的注释,方便大家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