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se如何修改rule,来减小splitplane边界和via最小距离?

楼主:
各位前辈,小子接触PCB不久,有一个问题求助
我在GND层用splitplane画出一块地作为AGND,在这片区域上的 AGND过孔 均与之相连,但是有几个位于splitplane边界的AGND过孔,DRC报错说与GND短路。。。我分析是距离边界过近,于是把报错的via移到距离边界较远的地方,DRC不报错。
我想问各位前辈,如何修改这个过孔距离splitplane边界的最小距离,使得DRC不报短路,我在rule中查找没有找到(有一个plane clerance貌似没用)
现在这个距离有10密尔就报错。。。
谢谢各位啊

网友:
可以在rule----clearance   constraint   里面,点击ADD,增加你的过孔和线间距之间的规则,你可以设成5Mil之类的,然后选择这个规则,不用其它的,如果画好这部分,再选择其他的规则,估计可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影响设计,就直接忽略掉DRC,不报警也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