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无法找到LM3S9B92开发板

楼主:
PC无法找到LM3S9B92开发板,开始的时候只是无法安装驱动,到后面设备管理器里面根本就没有开发板USB设备。。。。真是太郁闷了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接触好了没,板子加电了吧

网友:
换个USB的口子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有电的啊,USB也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板子锁死了呢???????

网友:
应该不是锁死了。锁死了好像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