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回答啊!!

楼主:
高手们,大虾们,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在移动营业厅中使用的那个自动充值系统,你放十元或者二十元等进去,它可以自动识别,并能给你指定的手机号码充值的那个机器是什么东东??它用的什么操作系统啊??最好给点详细的解释啊????跪求!!!!

网友:
据说是linux吧,具体的不清楚
其实用什么系统都可以完成这个功能,你自己写个程序也可以,无非是控制电机拿钱,验钞等一些功能。当然这些功能要做好了是不容易,尤其是验钞,但这个和操作系统并没有多大关系。至于给指定手机号充值,肯定是用网络连接到他们的数据库了,用的什么协议我不清楚,但肯定和操作系统也没有关系!

网友:
真的紧急求助的话,建议你在帖子的主题上大致说明一下内容。这样好一点,免得大家点进来才知道是啥,忙的时候这类帖子根本不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