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在连续增模式下,可以通过在中断内设置来产生不同周期的时间间隔,想问一下,

楼主:
1给谁设置值?

2设置的这个值是初值还是最终值?

急~~

网友:
TI的这个功能很好,
基本思路是:
将TAR的值加上想要定时的时间值,放在CCRx里,然后设置CCRx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通过设置CCRX的数值来确定定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