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个错误信息!

楼主:
求高手帮忙看个问题: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代码太大,超限了

网友:
问题已解:
在我这种情况下的原因是没有设置Device类型,我本来用的是MSP430F5438,默认的好像是149的!
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
Error[e16]: Segment DATA16_I (size: 0xa8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7f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HEAP+_HEAP_SIZE=0200-0A00",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200-A00"

经过验证是由于RAM耗尽,程序里估计有很大的数据量,最好使用const定义到FLASH里面,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http://hi.baidu.com/pepsi360/blo ... e27f59342acc7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