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频率信号

楼主:
想用FPGA产生步进频率的信号,使用verilog 编写DDS,里面涉及到每一个频率持续的时间控制,还有频率的步进量控制,搞不清如何使用循环语句进行描述,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频率持续控制就是时钟持续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比如说我想每个频率持续100个单位时间,然后频率就要改变,这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
用一个cnt计数器,然后不断的计数,累加计数就好了,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地说,楼主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啊,我是需要好好学习呢,对很多东西都还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