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线路的通断?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要求开机后能自动检测线路的通断状态,能够让主控设备知道。觉得这个只能检测电流,于是查了查霍尔传感器,但是每条线都得用一,线有十多根,传感器占的空间太大了。请问谁知道体积小的电流传感器IC?或者谁知道更好的检测方法?谢谢!

网友:
什么项目啊?要检测的线路是供电的啊还是通讯的啊?通讯的初始化的时候有个握手过程就可以了,检测电流可以串一个小电阻。不过看你说的样子应该是通讯用的吧?

网友:
要说清楚是什么线路,在测试时线路上是否带电,带电的话,电压电流的规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从机上光电接收管的输出信号,高5V,低0V。要反馈给控制器。一共有十多根,3~5m长。想在系统上电后,能知道这些线是不是接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从机上光电接收管的输出信号,高5V,低0V。要反馈给控制器。一共有十多根,3~5m长。想在系统上电后,能知道这些线是不是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