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推荐个好的PIC编译器

楼主:
和mplab8.50配合使用,兼容Windows 7系统.

网友:
PICC不好用?还有C30。没用过其他的

网友:
我的PICC不知道怎么编译不过。

同一个PICC,在我的XP系统下能破解到了Windows 7下就破解不了。
同一个程序在PICC9.60下编译不过,换到PICC8.05下反而能过,不知道是不是没设置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都可以用

网友:
我也一直PICC的  不过是XP系统

网友:
mikro c

mikro c 开发环境不错,不过就是的用他自制的编程器。

网友:
PICC,Win7下一样的破解,只是目录有时候不好弄
特别是有中文的目录,可以将安装好的目录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
然后在C盘下破解,破解后再拷贝回去就搞定了

网友:
PICC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