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到了,问题是这种封装,个人玩怎么玩?

楼主:
这个应该不少人收到了吧。关键是这类贴片封装怎么捣鼓?木有有人已经在弄了?尤其是那个TPS55010,一打开,看到QFN,立马定住了~~
真心请教如何整?去买贴片万用板吗?那个也是挑封装的吧??

网友:
热转印下

网友:
没有热转印~~~~~又不是在学校。。。

网友:
感光板+显影剂+三氯化铁,用A4纸打印,晴天中午太阳晒6分钟,一中午就搞定了

网友:
干脆去买贴片万用板搭好了。至于那个QFN的。。。裱起来挂墙上~~

网友:
如果有PCB的话,手焊是可以的,注意焊盘不能用PCB软件里的现成库,要对之进行改造,延长焊盘以便于手工焊接,如果底部有焊盘还需在PCB上开足够大的通孔焊盘,用人工灌锡的办法来焊接底部焊盘。
如果是很简单的电路没有制作PCB而使用万用板之类,那么可以将芯片翻过来,用细漆包线焊接焊盘后引出到外电路上,这个对手艺的要求会更高。

网友:
QFN器件的正规焊接是使用钢网漏印锡膏,然后贴片后过回流焊,我一般的应对方法是在钢网边沿上做一些备用封装,包括多种QFN的,然后按正规流程焊接,这种方法会更快,质量也有保证,完全可以达到产品级的要求。

网友:
QFN的我用过,最好用回流焊,如果你焊接水平可以的话也可以自己焊接

网友:
bga怎么玩呢?》

网友:
BGA的焊接方法网上有很多的。要植锡的。

网友:
QFN和BGA还是蛮大区别的。毕竟还是可以手工焊接的。

网友:
我的样片是TPS54620,QFN封装的,买个细一点的烙铁头换上才搞定的!

网友:
TPS55010配套的小变压器哪里搞到?

网友:
的确是比较麻烦  BGA也是 没办法 申请的嘛

网友:
QFN手焊也可以搞定的

QFN手焊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
QFN封装现在已经是很常用的了,不要先有畏难情绪,这里介绍下我的经验给你分享下:
1. Ti的样片在申请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封装类型,TI的很多芯片都有QFN和SSOP封装的。
  如果你确定自己是不能做PCB板的,那就最好申请SSOP封装的。
2. 不要自己去做PCB板,虽然很多人都有自己做PCB板的经验,但是现在的芯片封装越来越小,
  没阻焊没助焊,除非你技术非常好,否则很难保证焊接质量。现在的PCB加工成本也不高,
  深圳有几家打样的公司,5X5只要50,10X10只要100,会节约你很多时间。而且通过这个流程,
  你也熟悉了一个正常的公司是如何工作的。在画PCB板的时候,多看点资料,更全面的学习下系统知
  识。 如果你觉得这个钱都不愿意出,那我建议立马转行。
3.  在焊接QFN封装的时候,要先给芯片地面上焊锡,再给板上的焊盘走一遍焊锡,最好是使用刀型络铁。
   在焊盘上薄薄的走一遍,把芯片放上去,用镊子钳住对齐位置,然后用热风枪在背面吹,不要企图这样
   能固定就能焊接好,只要芯片位置对齐了稍微有点固定就行,然后用滴点助焊剂在4个管脚的面,用焊锡配合洛铁在四面走一遍焊锡,利用焊锡熔化后的表面张力,把管脚焊好。
   虽然写出来的步骤有点多,但其实没那么难的,只要多试几次,不断总结下经验就一定能焊接好的。
4.  不要以为自己是搞软件的就不需要学习焊接,学会焊接技术,对搞嵌入式的工程师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现在PCB打样很便宜了,当然也可以直接用细线接到焊球上,支在万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