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 GPIO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
LPC1700的管脚在默认下所有I/O口在复位后默认为上拉输,所以要使用外设时,需要配置器端口功能,而作为GPIO用时可以不设置,直接设置输入输出即可。

1. USB端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是,其两条数据线必须设置同向,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即两条线必须是同时作为输入,或同时作为输出端口使用,而不能一个作为输入,另一个作为输出端口。

2. I2C端口由于是了开漏设计,使用必须记得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
恩,必须加上拉输出才有效

网友:
问下楼主:复位过程中,为什么有的IO口是2.3V左右,有的IO却是0V低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有PLC1769的寄存器说明文档吗?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1126163471,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到NXP官网上下载,也可以到周工网站下载:http://www.zlgmcu.com/NXP/LPC1000/LPC1700.asp

网友:
嗯,多谢分享,今天学习了,以后使用时必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