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TMS320DM642处理HDMI格式视频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最近想做一些高清视频处理的工作,初步选了DM642,可是不知道这个dsp的视频接口支持HDMI格式的图片或者视频吗?如果选其他型号的dsp芯片,能实现视频合成的功能吗?
我是初学者,懂的太少,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请大家给点意见吧 谢谢了

网友:
DM642上有HDMI接口,但处理速度和效率就不能一定保证。DM6467和DM8168可以胜任。
楼主的“视频合成”具体有什么要求,是把图片合成视频呢,还是把几段视频合成一段视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