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

楼主:
我的电源输入是4节干电池共6v,给ams1117-3.3稳压到3.3v,以前是稳压器输入端输出端都接的滤波电容,现在想减少原件去掉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可以吗?因为我想的干电池毕竟交流成分有限的而且我保证输出ok就行了,去掉合理吗。谢谢大家

网友:
能不去掉还是别去掉,毕竟用电池的东西,在碰碰撞撞时会接触不良,使得供电不会太稳定。

网友:
要说出问题也许出不了,但最好别去,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在安装电池的时候电压很不稳的,最好有过电容缓冲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最好别去,首先存在就是合理的,去掉了可能在一个环境之内没问题,换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就有问题了,